4pin 12V短路

楼主(2008-01-25):
型号945PL   故障为不上电   量电源插座发现4Pin阻值短路,先后把场管和电源芯片和COM控制芯片拆下再量 ,还是短路,请问还有那些芯片需要4pin的12V供电?此板应如何修,请前辈们指点,先谢过

网友:
测试S级和D级的对地阻值 或者取下电感 看是那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板小4PIN只接Vcore上管D极,逐个拆除直至阻值恢复正常。
也有少部分小4PIN 12V与ATX12V是直连的,这时候就是拆所有接12V的东东,一直拆到不短为止,别无他法。要注意12V短不要强制触发。

网友:
接12V的地方很多,PCI AGP PCI-E 16x等插槽是否有倒针,78L05,75232,Vcore上管D极

网友:
一般4P的12V只给CPU供电,连接到PWM芯片和CPU主供电的上管D极,你可以试着拆掉PWM芯片、所有上下管及与上管D极的电解电容看还短不短。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再把需要12V供电的东东都拆下来看看
找到故障和大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