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笔记本所用液晶屏型号对照表

楼主(2008-01-25):
Thinapad T22 11P8241 LG-Philips 14.1 TFT XGA
Thinapad T22 05K9888 14.1 TFT XGA
Thinapad T22 11P8258 Hitachi 14.1 TFT XGA
Thinapad T22 46L2292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apad T23 05K9888 14.1 TFT XGA
Thinapad T23 11P8258 Hitachi 14.1 TFT XGA
Thinapad T23 46L2292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apad T23 46L2493 TX38D97VC1CAA Hitachi 14.1 TFT XGA
Thinkpad 1400 05K5672 IBM 12.1 TFT Panel Ass'y
Thinkpad 1400i 00K3190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372 LP133X3-A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383 TX31D27VC1CBB Hitachi 12.1 TFT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396 LP141X3 LG-Philips 14.1 TFT XGA IBM P/N: 08K5844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498 LT141X7-124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528 TM121SV-02L01 Torisan 12.1 TFT SVGA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538 14.1 TFT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593 LT141X7-124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596 LM130SS1T61 Sharp 13 HPA SVGA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602 NL10276BC28-11 NEC 14.1 TFT XGA
Thinkpad 1400i Series 05K9604 15 TFT
Thinkpad 1400i Series 08K5844 12.1 TFT
Thinkpad 1400i/2621 46L2206 LP141XA LG-Philips 14.1 TFT XGA
Thinkpad 1500i Series 05K9498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1500i(2611) 05K9383 TX31D27VC1CBB Hitachi 12.1 TFT
Thinkpad 1500i(2611) 05K9396 LP141X3 LG-Philips 14.1 TFT XGA IBM P/N: 08K5844
Thinkpad 1500i(2611) 05k9528 TM121SV-02L01 Torisan 12.1 TFT SVGA
Thinkpad 1500i(2611) 05K9538 14.1 TFT
Thinkpad 1500i(2621/2651) 05K9591 LT141X7-124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1500i(2621/2651) 05K9591 LP141XA LG-Philips 14.1 TFT XGA
Thinkpad 1500i(2621/2651) 05K9593 LT141X7-124 Sharp 14.1 TFT XGA
Thinkpad 1500i(2621/2651) 05K9596 LM130SS1T61 Sharp 13 HPA SVGA
Thinkpad 1500i(2621/2651) 05K9604 15 TFT
Thinkpad 1500i(2621/2651) 08K5844 TM121SV-02L01 Torisan 12.1 TFT SVGA
Thinkpad 1500i/2611 46L2206 LP141XA LG-Philips 14.1 TFT XGA
Thinkpad 240 05K9589 TX26D31VC1CAA Hitachi 10.4 TFT
Thinkpad 240 05K9651 TX26D32VC1CAA Hitachi 10.4 TFT
Thinkpad 240 05K9523 LQ104S1LH11 Sharp 10.4 TFT SVGA
Thinkpad 2600 05K9338 LP121S2 LG-Philips 12.1 TFT SVGA
Thinkpad 2648 T23 05K9678 LTN141X8-L00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310 Series(2600) 85G9678 9.4 DSTN
Thinkpad 310/315 Series 12J0492 12.1 DSTN
Thinkpad 310/315 Series 41H7464 12.1 TFT
Thinkpad 310/315 Series 74H0620 LM80C032 Sharp 10.4 DSTN
Thinkpad 310/315 Series 74H0622 LM-FG53-22NDK Torisan 11.3 DSTN
Thinkpad 310/315 Series 75H7616 LM64C35P Sharp 10.4 DSTN
Thinkpad 310/315 Series 75H7617 LM64C35P Sharp 10.4 DSTN
Thinkpad 310/315 Series 75H7618 10.4 TFT
Thinkpad 310/315 Series 75H7619 10.4 TFT
Thinkpad 310/315 Series 75H7620 10.4 DSTN
Thinkpad 310/315 Series 75H7621 10.4 TFT
Thinkpad 310/315 Series 82H8166 11.3 TFT
Thinkpad 310ed(2600) 12J1092 12.1 DSTN
Thinkpad 315 Series(2600) 85G9678 9.4 DSTN
Thinkpad 315 Series(2600) 05K9312 12.1 TFT
Thinkpad 360CSE 84G2394 LM-CE53-22NEK Torisan 9.4 DSTN
Thinkpad 365ED 75H7616 LM64C35P Sharp 10.4 DSTN
Thinkpad 365X 74H0621 10.4 TFT
Thinkpad 365X-365XD 74H0202 LM-FG53-22NDK Torisan 11.3 DSTN
Thinkpad 365X-365XD 74H0620 LM80C032 Sharp 10.4 DSTN
Thinkpad 365X-365XD 74H0622 LM-FG53-22NDK Torisan 11.3 DSTN
Thinkpad 365X-365XD 82H8166 10.4 TFT
Thinkpad 365X-365XD 83H5357 NL8060BC26-12 NEC 10.4 TFT SVGA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05K4359 LT121S5-105 Samsung 12.1 TFT SVGA IBM P/N:11J9624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05K9308 LT121S5-105 Samsung 12.1 TFT SVGA IBM P/N: 11J9624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05K9309 12.1 DSTN IBM P/N: 05K9310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05K9311 12.1 TFT IBM P/N: 11J9624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05K9315 LT121S5-105 Samsung 12.1 TFT SVGA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05K9336 SX31S007 Hitachi 12.1 HPA SVGA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11J9623 LT121S5-105 Samsung 12.1 TFT SVGA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12J0131 12.1 DSTN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12J0138 SX31S007 Hitachi 12.1 DSTN SVGA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73H9847 12.1 TFT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73H9944 12.1 DSTN
Thinkpad 380 Series(2635& 73H9945 12.1 TFT
Thinkpad 380d(2635) 11J9630 LT121S5-105 Samsung 12.1 TFT SVGA
Thinkpad 380Z(2635& 05K9377 LT133XB-122 Samsung 13.3 TFT XGA IBM P/N: 05K9342
Thinkpad 390 Series(2626) 05K5828 15.1 TFT
Thinkpad 390 Series(2626) 05K9372 LP133X3-A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390 Series(2626) 05K9396 LP141X3 LG-Philips 14.1 TFT XGA IBM P/N: 08K5844
Thinkpad 390 Series(2626) 05K9536 LT133X3-122 Samsung 13.3 TFT XGA
Thinkpad 390 Series(2626) 05K9538 14.1 TFT
Thinkpad 390 Series(2626) 08K5844 TM121SV-02L01 Torisan 12.1 TFT SVGA
Thinkpad 390 Series(2626) 05K9370 TM121SV-02L01 Torisan 12.1 TFT SVGA
Thinkpad 390/390X 24L4500 14.1 TFT
Thinkpad 390E 05K9538 14.1 TFT(http://www.pc178.com/)
Thinkpad 390X 05K9580 LT150X3-130 Samsung 15 TFT XGA
Thinkpad 390X 47L5890 14.1 TFT
Thinkpad 390X/2626 46L2206 LP141XA LG-Philips 14.1 TFT XGA
Thinkpad 560 46H3945 LMG9925ZWCC Hitachi 11.3 DSTN
Thinkpad 560 Series 00K3190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560 Series(2640) 05K9362 12.1 DSTN
Thinkpad 560 Series(2640) 12J1600 ITSV50N IBM 12.1 TFT SVGA
Thinkpad 560 Series(2640) 12J1704 12.1 TFT
Thinkpad 560 Series(2640) 12J1706 12.1 TFT
Thinkpad 560 Series(2640) 12J1966 12.1 DSTN
Thinkpad 560 Series(2640) 20H4267 11.3 DSTN
Thinkpad 560 Series(2640) 20H4268 ITSV50N IBM 12.1 TFT SVGA
Thinkpad 560 Series(2640) 46H4139 11.3 DSTN
Thinkpad 560 Series(2640) 46H4140 ITSV50N IBM 12.1 TFT SVGA
Thinkpad 560E(2640) 11J9626 12.1 TFT
Thinkpad 560X 11J8848 LP121SB LG-Philips 12.1 TFT SVGA
Thinkpad 560Z(2640) 05K9353 LP121SL LG-Philips 12.1 TFT SVGA IBM P/N: 05K9552

网友:

Thinkpad 570 Series(2644) 05K9492 Hitachi 13.3 TFT XGA IBM P/N: 05K9504
Thinkpad 570 Series(2644) 05K9505 LG-Philips 12.1 TFT SVGA IBM P/N: 05K9502
Thinkpad 570 Series(2644) 05K9506 TX34D71VC1CAA Hitachi 13.3 TFT
Thinkpad 570 Series(2644) 05K9507 TX34D71VC1CAA Hitachi 13.3 TFT
Thinkpad 600 05K9346 TX34D63VC1CAA Hitachi 13.3 TFT IBM P/N: 05K9328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328 TM121SV-02L01 Torisan 12.1 TFT SVGA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334 13.3 TFT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335 12.1 TFT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337 SX33X004 Hitachi 13 DSTN XGA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347 13.3 TFT IBM P/N: 05K9546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398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466 Hitachi 13.3 TFT XGA IBM P/N: 05K9524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524 LT133X8-122 Samsung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546 LT133X8-122 Samsung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Hitachi 13 DSTN XGA
Thinkpad 600 Series (2645) 05K9301 13" DSTN XGA
Thinkpad 600(2645) 00K3120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2645) 46L2245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E 00K3200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E 05K9367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IBM P/N: 05K9346
Thinkpad 600E 05K9428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IBM P/N: 05K93467
Thinkpad 600E 05K9516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E 05K9519 LP133X3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E 05K9840 LP133X7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X 05K9547 LP133X5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X(2645) 05K9526 LP133X5 LG-Philips 13.3 TFT XGA
Thinkpad 600X(2645) 05K9546 LT133X8-122 Samsung 13.3 TFT XGA

Thinkpad 700C 04H8333 LM64C362 Sharp 10.4 DSTN IBM P/N: 10H4117
Thinkpad 701C 04H8331 LQ10C031 Sharp 10.4 TFT
Thinkpad 701C 10H4155 LQ10C031 Sharp 10.4 TFT
Thinkpad 701CS 04H8333 LM64C362 Sharp 10.4 DSTN IBM P/N: 10H4117
Thinkpad 750 Series(9545) 46H7860 10.4 DSTN 85G1490
Thinkpad 750/755 Series 11J8241 10.4 TFT
Thinkpad 750/755 Series 84G4317 9.5 DSTN
Thinkpad 750/755 Series 84G4337 10.4 TFT
Thinkpad 750/755 Series 85G1439 10.4 TFT
Thinkpad 750/755 Series 85G1440 10.4 DSTN
Thinkpad 750CS 84G2394 LM-CE53-22NEK Torisan 9.4 DSTN
Thinkpad 755 Series(9545) 46H7860 10.4 DSTN 85G1490
Thinkpad 760 Series 11J8867 12.1 TFT
Thinkpad 760 Series 29H9226 12.1 TFT SVGA
Thinkpad 760 Series 29H9227 10.4 TFT
Thinkpad 760 Series 39H6232 11.3 DSTN
Thinkpad 760 Series 46H5355 10.4 TFT
Thinkpad 760 Series 46H5725 12.1 TFT
Thinkpad 760 Series 46H5735 12.1 TFT SVGA
Thinkpad 760 Series 82H8496 ITSV50F IBM 12.1 TFT SVGA
Thinkpad 760 Series 46H5735 12.1 TFT SVGA
Thinkpad 760 Series 82H8496 ITSV50F IBM 12.1 TFT SVGA
Thinkpad 760C/EL 29H6601 12.1
Thinkpad 760EL 46H3600 ITSV50N IBM 12.1 TFT SVGA
Thinkpad 760EL/ELD 08J9887 ITSV50F IBM 12.1 TFT SVGA
Thinkpad 760EL/ELD 46H3640 ITSV50F IBM 12.1 TFT SVGA
Thinkpad 760Series 82H8486 12.1 TFT XGA
Thinkpad 760XD 82H5250 ITXG60Q IBM 12.1 TFT XGA
Thinkpad 765 Series 11J8133 13.3 TFT XGA
Thinkpad 765 Series 11J8185 13.3 TFT
Thinkpad 765 Series 11J9654 NL10276BC26-03 NEC 13.3 TFT XGA
Thinkpad 765 Series 11J9655 NL10276BC26-03 NEC 13.3 TFT XGA
Thinkpad 765 Series 83H4530 NL10276BC26-03 NEC 13.3 TFT
Thinkpad 770 05K9303 NL10276BC26-08 NEC 13.3 TFT
Thinkpad 770 05K9305 NL10276BC26-08 NEC 13.3 TFT IBM P/N:05K9303; Same as 09J3660
Thinkpad 770 05K9508 13.3 TFT
Thinkpad 770 09J0930 14.1 TFT
Thinkpad 770 21L8340 xx141X2-B 14.1 TFT XGA
Thinkpad 770ED 21L6550 14.1 TFT
Thinkpad 770Series 05K9350 13.7 TFT
Thinkpad 770Series 05K9391 14.1 TFT
Thinkpad 9547 29H9283 LM-FE53-22NDK Torisan 11.3 HPA
Thinkpad 9547 29H9283 LM-FE53-22NDK Torisan 11.3 HPA
Thinkpad A Series 05K9588 LTN141X8-L00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A20(2628) 05K9577 TM121SV-02L07 Torisan 12.1 TFT SVGA
Thinkpad A20/1800/1629 47L8440 14.1 TFT XGA
Thinkpad A20M 05K9578 LTN141X8-L00 Sharp 14.1 TFT XGA
Thinkpad A20M 05K9578 LTN141X8-L00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A21 05K9647 LP150X1 LG-Philips 15 TFT XGA
Thinkpad A21 05K9577 Torisan 12.1 TFT SVGA
Thinkpad A21/2628 Series 02K9944 LT141X7-124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A21/2628 Series 02K9944 LTN141X8-L00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A22M 05K9942 14.1 TFT XGA
Thinkpad A30/P 05K9944 LTN141X8-L00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A30/P 05K9964 15 TFT XGA
Thinkpad A30/P 05K9965 15 TFT SXGA+
Thinkpad A30/P 05K9967 15 TFT UXGA(pc178.com)
Thinkpad A30/P 11P8266 LG-Philips 15 TFT SXGA+
Thinkpad A30/P;A31/P 11P8206 15 TFT SXGA+
Thinkpad A31/P 05K9944 LTN141X8-L00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A31/P 05K9964 LG-Philips 15 TFT XGA
Thinkpad A31/P 05K9965 Samsung 15 TFT SXGA+
Thinkpad A31/P 05K9967 15 TFT UXGA
Thinkpad A31/P 11P8266 LG-Philips 15 TFT SXGA+
Thinkpad T Series 05K9867 HT14X14-101 Hyundai 14.1 TFT XGA
Thinkpad T20 05K9940 HT14X14-101 Hyundai 14.1 TFT XGA
Thinkpad T20 05K9568 TX36D87VC1CAA Hitachi 14.1 TFT XGA
Thinkpad T20 05K9939 HT14X14-101 Hyundai 14.1 TFT XGA
Thinkpad T20 05K9940 HT14X14-101 Hyundai 14.1 TFT XGA
Thinkpad T20 05K9944 LTN141X8-L00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T21 05K9940 HT14X14-101 Hyundai 14.1 TFT XGA
Thinkpad T21 05K9568 TX36D87VC1CAA Hitachi 14.1 TFT XGA
Thinkpad T21 05K9939 HT14X14-101 Hyundai 14.1 TFT XGA
Thinkpad T21 05K9944 LTN141X8-L00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T23 LP141E2 LG-Philips 14.1 TFT XGA
Thinkpad T23 LTN141XF-L01 Samsung 14.1 TFT XGA
Thinkpad T30 LP141X12(B1) LG-Philips 14.1 TFT XGA
Thinkpad T30 LTN141XE-L01 Samsung 14.1 TFT XGA

网友:
呵呵 怎么往后就没了呢?  T40 41 42 43 60 61 .........................期待楼主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