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08-01-25):
华硕主板不是用开机复位芯片开机么?这样如果再遇到开不了机的情况是还和IO有关系么?
还有通常IO都有那几个关键测试点(通用的)?还有有两个IO如何判断是那个管开机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华硕板都使用专用芯片的。
可以肯定一点,绝大部分的INTEL NV板都是I/O参与触发的。具体引脚定义,论坛搜索吧

网友:
难道IO没有通用的测试点么?比如36教等等 没有共通的么?
如果使用的开机复位芯片 再遇到不开机的情况还和IO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