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01-25):
一块845主板开机诊断卡显示FF,复位灯常亮,可以强行关机。测PANEL针+端有0.75V的电压,RST针上无电压。本人还是菜鸟一个,不懂得跑路,想学习一下,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多谢版主的指教!好久没得上网了,在这里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快乐、工作顺利、财源广进!

网友:
不懂得跑线路,这个问题吗怎么给你解释好,还是去新手区好好多看看帖巩固下基础吧。
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这是主板的三个工作步骤,逐一满足逐一进行。
单纯复位线路故障就从RST和ATX PG两端开始跑线路,谁低电平跑谁,这么说明白不?

网友:
谢谢版主!慢慢学习,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高手。。。

网友:
弄好了 !还好有一块同是联想的板做个对比,在不放CPU的时候SRT灯狂亮,后来我把CPU座重新焊一下OK了。

网友:
不上CPU当然RST会亮
因为没有VCORE所以造成无RESET!
楼主的检测不足以判断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同意夜雨十三天的说法 :'(

网友:
主板是拓嘉815EP的,该用上面哪个BIOS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