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维修过cpu断针的朋友吗?

楼主(2008-01-25):
今天有客户带来amd的939cpu,断了6个针,是取风扇的生活带出cpu弄断的,我以前修过断1针的,50块搞定,6个针收150块我想也和理,动手小心又小心焊好,清洁干净后,上主板没有反应,,怕是有虚焊,仔细检查了还是不行,晕哦,,不知道怎么办,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是?怎么搞呢?谢谢了!
cpu

网友:
摸摸的帖子你没有看?也不搜索一下?

网友:
对不起,谢谢张老师提醒,我马上搜索,谢谢了

网友(2009-06-16):
焊接技术不牛干不了这活

网友:
想把它焊接好,焊工一定要扎实。焊接之前,把手洗耳恭听干净,防静电。把底盘处理好。最好不要焊偏了。找一个牙签,把头断掉一点,用针扎一个小眼,把CPU针放在里面,然后立直了,用烙铁焊接,
注意:烙铁不要在CPU上时间太长,时间长了容易把底盘座给整掉了/这一直是我电好的方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