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上INTEL原厂915主办板跑C1不过

楼主(2008-01-25):
手上有快小影霸的6600 128M的PCI-E的卡,上INTEL原厂915主板当C1不过
最开始时上INTEL主板进系统不能装驱动,其他的上PCI-E的显卡的主板也是一样,装驱动进不了系统  黑屏
后来加焊住芯片,并且降了频率就可以了.但是还是上不了INTEL原厂主板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忽忽。菜鸟。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期待高手。。。。。

网友:

两者间的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
相当不好,在不换显卡的情况下有俩种方法可以处理,
第一:刷显卡BIOS
第二:修主板北桥
我修好一批网吧的卡全是你说的情况

网友:
LSD,,刷BIOS就好了吗?

网友:
BIOS我刷了的  北桥?不会是让我加焊吧?扳子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加焊过显卡bga的话降频能用估计是显卡bga已经不良,需要更换

网友:
换BGA?没试过.  6600PCI-E的卡可以用锡浆刮么

网友(2008-08-06):
俺也来瞧瞧!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