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管的代换

楼主(2008-01-25):
修一块P4I45PE主板,发现两只70L02H管子短路损坏,找不到这种管子,请问各位有什么管子可以代换,多谢

网友:
只要D极耐流值大于等于原来管子的MOS管就可以代换了啊还有就是尺寸一定要一样啊呵呵

网友:
用15L03代换成功,CPU电压为1.35V不知是否正确,用了几个小时没有发现问题,现正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