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很暗,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1-25):
我使用示波器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测低频信号正常,测高频的波形就很暗。

比如,我这里一个ST16A,标称10M的,测32.768K的波形,看起来很清晰,但如果测10M的,虽然能看出波形,但很暗,如果是白天的话,根本看不清波形,要在室内光线很暗的情况下,才看的清波形。

网上找了个人问了一下,居然说这是正常的。

果真如此吗?

我自己怀疑是示波管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频率上去会颜色变淡的。估计你的示波器频率范围也太小了点有关系,你可以把亮度开大一些。

网友:
难道标称10M的示波器,不能清晰的显示10M的信号?

怪!!!

网友:
低频,亮度要适当的低一点就很亮。高频,亮度就要适当的增加一点。示波器的那个亮度旋钮作用就是用在这里,也用于保护显示管荧光屏

网友:
示波器带宽不够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
“难道标称10M的示波器,不能清晰的显示10M的信号?的确是这样,当所测频率较高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见到的CRT示波器都是如此。不知道你看过杂志上的二手仪器广告没有,有款好像叫SR8S示波器就特别声明测频率较高时亮度也正常,并说是有专利的。

网友:
我这个示波器,已经把亮度调到最高了,还是这个样子。

照我的理解,正常情况下,把亮度调到最高,示波器应该可以清晰的显示标称频率范围内的波形,可我这个把亮度调到最高,还显示不出来,可以断定是示波管老化吗?

网友:
正常是暗但波形是可见的,如你所说则可能的确是老化了。

网友:
都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  我也很想有个示波器  哎  等有钱了第一个先买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