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自动断电的问题

楼主(2008-01-25):
请教一下自动断电的问题
一块杂牌的845PE,原先的故障是开机后,诊断卡没有显示码,复位灯长亮!我把场管拿下来量,4个都正常 ,再装上去后,一开机就自动断电,我不知道从哪里查起,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你再仔细查查,应该是CPU供电这一块有短路啦!
这是电源保护现象!

网友:
应该是出现在CPU的供电部分!

网友:
请问是裸板点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建设裸板点一下, 有可能是开关短路造成的

网友:
我上来学习学习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烦!

网友:
我现在就碰到了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今天反复开机。故障要没了。晕。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6楼兄弟遇到的情况估计是开关键卡着了,你清理一下以后就不用麻烦了。

网友(2008-04-10):
看样子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啊!你焊回去的时候有没注意啊

网友:
测量cpu供电是否有短路 应该是你在焊接的时候出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是短路现象啊 再查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