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键盘也不会报错

楼主(2008-01-26):
一般来说,不插键盘会报错的,但现在即使不插键盘也不会报错,这是怎么回事?而且PS2,USB均不能使用,PS2,USB电压阻值正常

网友:
先清COMS看看,不行就刷新BIOS.

网友:
很有可能是COMS里的设置有问题, 自己设置一下,看看吧

网友:
键盘。鼠标口。跟USB口的供电 。。。。

网友:
USB不能工作,看看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键盘口 和USB一般是一个供电   看看

网友:
5V供电正常..............

网友:
看看供电,量数据线,不行就把连接USB的排阻,排容拆掉就可以了!还也有可能是那个保险烧掉了

网友:
排阻藐视不能拆的吧?排容能拆

网友:
找跳线.试试看..是什么桥的你都没有说明白.怎么回答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