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996

楼主(2008-01-26):
哪位大侠知道A0C C996
R489,R491,R448是多大的电阻啊
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
C996可以参考9k1r的电路
两者基本一样!!!!

网友:
R489=10
R491=NC
R448=56K
以上参考9k1r图纸
祝你好运!!

网友:
谢谢 苍狼啸月
NC是代表没有吗,我的这块电路板有啊,烧焦了

网友:
R491=0.22

网友:
有些时候修东西不一定要找相同的图纸,,,其它类似的也可以做参考的,,在相同的部位的电阻一般都差不多。AOC的应该是CS电路那里烧了一个洞吧?CS管没有装散热片,以前出厂的那批都这样

网友:
对,烧了一个洞,三个cs管都挂了
..

网友:
TP702那个针是插什么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