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N68S不能二次开机故障

楼主(2008-01-26):
手头上有一块昂达N68S主板出现怪毛病,从机箱中拆出能正常进入WINDOWS并且正常关机后能二次开机,但一装入机箱,就不能二次开机,非要拔下电源线,等上两分钟再插上电源线才能开机,机箱已检查过没有任何与主板短路的问题,各位大侠能告知是何原因吗,谢谢
Windows

网友:
LZ:既然把主板取出来运行正常,请检查一下主板安装是否平衡,CDROOM或硬盘有无碰到主板的跳针

网友:
你的板可能是瓢了 在主板一固定有虚旱吧

网友:
像这种状况一般都是比较难解决的,可以比较一下拆出主板与装在机箱里面,配置有什么区别呢?另可以考虑楼上同志说的可以是主板有冷旱。。。

网友:
或者机箱接地不良。
既然这样告诉客户换机箱完了。

网友:
呵呵
说不定又是BGA空焊了
昂达的垃圾最容易出先这故障了

网友:
换机箱,另外昂达的板还不错.做技术员还是不要太有偏见

网友:
把主板装进机箱后 一样样试插到主板上的硬件有没有问题 和主板插槽是否有问题

网友(2008-05-28):
今天也遇到一个网吧客户,说有好几块这样的,还没送来.郁闷!

网友:
也碰到过板子压得太紧.变形了不开机...看来还是个普篇的现象呀..

网友:
我几块"昂达"845 都是 一个五脚的芯片BA12坏了.哎.都没地方搞.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也有可能是机箱漏电,

网友:
二次开机行,那么一次开机总是OK的吗
如果是这样,个人觉的是某些元件性能变差对温度敏感造成不能二次开机,或者是某些地方虚焊了,并且这个地方对温度敏感.

网友:
I/O或BGA有虚焊现象,我修过一块AMD的462板,情况跟你的一样,后来查出来是I/O虚焊。这样,你开机的时候吧怀疑虚焊的芯片(如CPU座、北桥、南桥、I/O)用力按住再开机试试能不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