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软故障?

楼主(2008-01-26):
一七彩虹KT-600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点亮,不能点亮现象为:诊断卡有复位,没代码显示,上假负载测试其他电压都正常,有时钟,没2.5V参考电压,测量另一块一样的主板有2.5V参考电压,难道是CPU座子出问题了?清理了还是这样,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点亮,请指教

网友:
那应该是空焊啦, 加焊一下试试呀,

网友:
同意   你有CPU测试灯吗    试试看

网友:
我前段时间有块昂达915的板,才用了一年,也有楼主说的状况,反复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最后再装CPU的时候把CPU上涂了点散热油就解决了,现在运行一直很正常。我也不是很明白,如果是散热问题,不至于冷机开机DEBUG卡没有代码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