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故障--自动断电问题集锦

楼主(2008-01-26):
请教一下自动断电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双敏AM2的主板可以点亮,可是有规律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945板开机跑C1时自动断电,然后自动重新跑码到跑过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网吧主板,一玩跑跑卡丁车就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讨论一下,开机几秒钟自动断电的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原创]MS-7144主板开机后自动断电的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自动断电的维修思路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开机过会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asrock k7vt4a+主板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升技BH7主板跑C3自动断电(已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dell pp10s 开机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ECS精英-----KT600-A跑26就自动断电的问题(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V星主板过数码卡跑C1就自动断电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开机几分后,自动断电(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NF6芯片的板跑C1后自动断电,从何入手啊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845GV的主板进系统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主板加电五秒左右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一块815板,能开机5秒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机器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754针脚的七彩虹自动断电的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自动断电再开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磐正EP-3PTA 主板开机后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M2N SOCKET940 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跑c1就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关于技嘉主板跑内存自动断电又自重起疑问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华硕P4V8X-MX主板,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开机有时一点就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自动断电 我郁闷死拉!!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MSI 6580 845PE MAX开机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主板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请教一个自动断电的问题!映泰的I86PE-A4!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开机后自动断电的主板!!!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开机不到3秒就自动断电,又开机诊断卡走码停在C?处,请问是什么原因?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精英P4M800PRO-M主板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ECS kt600-a怪病自动断电怪病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P6S5AT从D3跑到31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ECS精英-----KT600-A跑26就自动断电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杂牌815 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ASRKCK的K7VT4-4X主板自动断电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求助]科脑845板自动断电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B6%AF%B6%CF%B5%E7

网友(2008-05-20):
楼上的(除了LZ)没有一个谈问题的, 这样浪费服务器资源 ,大家看帖子也不方便!
今天刚修了一块自动断电的板子, 是ECS给LENOVO代工的 ,跑到内存后自动断电 ,我就开始查内存 ,可他断电太快了 没法查啊 , 后来我不上CPU ,这样就不自动断电了, CPU工作条件正常,查了下内存的供电正常,时钟偏低  才0.1几V , 查NB 供电正常,没思路了,  后来发现1117边上 一个电解电容稍微有一点点鼓,  先换了再说(我老师换的) ,结果好了!    我查电容和 1117 也没直接关系,   查了一下内存的CLOCK 成了 0.2几V了  , (2代内存的板子修的很少 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不),但主板可以正常工作了 ,一路26!

网友:
回楼上的 ,内存没问题的,内存的工作条件就是CLK低了点,是断电,我看并没有重启

网友(2008-08-21):
学习学习了 不过我见过的大部分都是电源问题 和散热不好 引起的

网友:
也有coms设置的问题

网友(2008-10-19):
电源,电压,电路都有可能只是需仔细查找

网友(2009-03-15):
我都度试过一次全换电容就可以好了。

网友:
断电一般情况:供电短路、滤波不良、再者就是电源本身质量问题(遇到较多)

网友(2009-04-19):
我遇到较多的还是过热的问题,换风扇是主要的解决手段,还有就是温控报错的,一个字。。。。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