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有一块七彩虹版北桥引起花屏,北桥很烫手

楼主(2008-01-26):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是北桥断路吗,或是供电问题引起的
问题

网友:
北桥的供电太高了,检查MOS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
肯定是北桥挂了

网友:
你知道北桥在正常时的温度吗?是不是原本就很烫呢?还是。。。。
花屏是一开机就花屏呢,还是进入系统后呢?应该讲清楚点,我们才好帮你分析嘛!

网友:
北桥没挂,不是开机就花屏的,就是在进系统时有一个滚动加载条,会跑出框,进系统后容易死机,北桥温度是过高这个肯定,我就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板子拿去修回来了正常了,我怀疑是北桥周边的电容或电阻有问题引起或是供电

网友:
先换一个显卡试试。 看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