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一下:内存代替基本方法

楼主(2008-01-26):
16m显存可代替8M的吗,反过来可以吗
方法

网友:
容量,位宽,频率要相同

网友:
GOOD....不错不错,真得值得学习...感谢LZ啦...真无私,呵呵

网友: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谢谢楼主!!!

网友:
不可以代,要容量,位宽,频率这些相同才可以代换,怎么看这些就是颗粒上面了,鉴于内存颗粒种类繁多,在此就不说了,自己多看看资料吧,祝你早日学成

网友(2008-02-26):
不可以代,要容量,位宽,相同才可以代换,怎么看这些就是颗粒上面了,不过频率高的可以代换低的吧?

网友:
我以身试法过了结果很不满意
真的不可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