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ATX电源的高压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2008-01-26):
在ATX电源中,由220V交流电压经整流后接到电解电容进行滤波,滤波电容有用两个串起来的,现在有些大功率电源也有用一个电解电容的。
下面就这个实际问题提几个问题,欢迎坛友参与解答:
1。为什么大多数电源用两个电解电容串联?
2。用2个680uF的电解电容串联和只用一个510uF电解电容的情况,那种滤波效果好?
3。用2个680uF 220V耐压的电解电容串联和只用一个510uF 450V耐压的电解电容的情况下,那个成本低些?
4。为什么电源使用两个电解电容串联要在每个电容上并联电阻?

网友:
1.对于有正负极性的信号的滤波,可采取两个电解电容同极性串联的方法,当作一个无极性的电容。
2.单个510uf对低频电路滤波好
3.单个吧
4.减少漏电

网友:
希望你以后来看答案,你楼上的解答1,4是不对的,2,3没有说明理由。

网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说一下个人观点,如果说的不对,请不要扔我!
1、ATX电源大多数为半桥电路,这可能是用两个电容串联的主要原因吧。也有一个电容的,象显示器或彩电就多为一个电容的。个人认为一个电容的电路,无法做成半桥电路。希望早日见到一个电容的电路,再学习它的工作原理。
2、一个510微法的滤波效果好,因为电容串联后容量(C串=C1*C2/C1+C2=340微法)是减小的,容量小了,滤波效果自然就不如大的好了。但是这里还说明一点:2个220V的电容串联后耐压正好升高一倍,达到440V,这也完全承受的住交流经整流变成脉动直流电后电压会升高的情况,记得听老师说过交流变成直流是根号下2的关系。记不太清是根2还是根3的关系了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吧。
3、也不好说,可能一个好点的进口电容能顶上好几个普通电容,这要看厂家的做功和用料了。
4、这两个电阻用是:在关机后给这两个电容提供放电通路,用来泄放关机后电容的上残余电量。
大体就是这样吧,人个观点,如果说的不对,请不要扔鸡蛋!鸡蛋现在也蛮贵的哟!
呵呵,重要参与吧。

今天早上过来看看,有收获,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
1.电容的电压可以要求小些。
2.510UF的好。
3.两个成本低些。
4.防止串波。

网友:
我也发表下个人的见解,错误之处请大家指出
1:国内的电源大部分是延续国外设计的线路,基本都是用7500或494做为pwm发生器的,这个线路设计相对的合理,也很成熟,国内虽然很多厂家生产电源,但基本改动不大,2个电容串联的原因感觉有一点是方便电压的切换,如果切换到110v工作,只要增加一条调线,而没有必要增加很大的成本,
2,3我没有研究过
4:关于并联2各电阻的事情,个人认为有两点1是分压,我们都知道,串联的电容耐压是增加,但是如果2个电容的体质不一样,可能造成一贯电容2端的电压高些,一个低些,在不超过电容的极限值,问题还不大,如果超过了,那么很可能造成该电容的损坏,发展成短路,爆炸等这样的后果很严重的,上了分压电阻后,可以及时平衡电容两端的电压,2是释放掉关电以后电容2端的残余电压
以上是个人理解,错误的地方请指出,谢谢

网友:
1。楼上+楼下的答案就完整了。4。楼上已经说得很对了。2。五洲同乐说对了。我把简单答案写一下。
答案:
1。就是为方便110V,220V切换,以便不同电压制式的国家使用;半桥拓扑要求两个电容。
2。两个680电容串联才340,当然应该510的滤波好一些;
3。电容的成本是容量X耐压,680X220X2>510X450,加上封装,前者高一些(同一工艺和厂家);
4。加两个电阻就是为均压。

图中为大多数ATX电源采用的结构

网友:
1,ATX电源前级振荡大多采用的是半桥驱动开关电源电路,不是用一个或者用两个电容的问题。这是开关电源的一种结构形式。这种电源结构必须有两个电解电容将220V交流电经整流桥整流得到的300V脉动的直流电压再经两电容滤波电容和其并联的150K电阻均压,再分别给两只振荡管振荡给开关变压器提供能源。现在有一些大功率的电源里用一只滤波电容,这种也是开关电源的一种结构,像显示器里用3842作PWM调制的都属于并联型它激式开关电源。这里用一只滤波电容330VF的也就足够用了两只也没有什么必要只增加成本而已。
2,当然是一只510VF的滤波效果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电容是越串容量就越小,越并容量越大和电阻正好相反。680VF串联就是680的二分之一,340VF。
3,关于成本问题这个就要看采用的电容的品质了,不好说!

网友:
通过讨论,加深了对ATX电源的认识,这就是收获,比纯粹的下载要好得多。我想这儿发言的每个人都会有收获,当然也包括本人。

网友:
针对张老师提到的 双电容的问题 我观察了手头N个坏的电源 发现:和厂牌(大牌或是杂牌)没直接联系,倒是和做工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只使用单个150UF的到双330UF的,就是没看到有张老师提到的680UF的,从容量上看,应该有很大区别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680uF用在比较好点的功率大一些的电源上,比较差的电源和功率比较小的电源一般电容用得比较小。510uF的电容倒真见不到,一般有用470uF的,我不过是通过这个让大家知道其中的关系,有没有用并不重要。

网友:
正好赶来了,,,学习下....680UF的电容在一些长城电源上见到过..还见过740U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想请张老师讲讲atx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的故障原因

一般电容的问题占很大比例,+12V、+5V和那两个最大个的电容,其他就是芯片和保护问题。

网友:
在 华军软件 看到的关于电源的文章,看不懂。希望高人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供我们学习。
这是文章链接
http://news.newhua.com/news1/yjd ... 4J3G2HFBF6D486.html

网友:
楼上:如果你这样的介绍性文章看不懂,那么找来的东西你就更看不懂,因为不仅是英文的而且还有一大堆高等数学的计算公式。你还是好好耐心看看这种介绍性文章吧!

网友:
请张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那两个滤波电容其中有一个鼓包(损坏)(是由于和其并联的均压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会引起灰线PG电压低?

网友:
补充上面:其它路输出均正常!

网友:
电压变大,负荷加重超过耐压指标当然就容易损坏。

网友:
张老师您可能没看明白我什么意思,均压电阻阻值变大当然分取的电压高超过了电容的耐压值电容而损坏.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情况为什么为引起PG灰线没电压?电源空载时测其它输出均正常只有PG无电压出来.上板也一样.

网友:
初级滤波都有问题了,后面还能保证吗?

网友:
来自: 内蒙古兴安盟 来自 内蒙古兴安盟
修东西不仅要把它修好,而且损坏后还要知道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知其一还必需得知其二.这也是作为一个维修人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对工作的一种态度.这是本人对维修工作的执着!
张老师您的解答我认为比较笼统,有点所问非所答.这个问题:电源PG无电压,已知.原因前级有一滤波电容损坏造成此现象.更换后故障排除.提问:为什么?(从电路工作原理上分析).谁能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