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编译器?

楼主(2008-01-26):
请问执行重建编译器,硬盘内部做了哪些相关处理?涉及到哪几个模块?
硬盘

网友:
读P,G表,将G表写进P表并清空G表,涉及到哪些模块我不清楚
(不对的指正)

网友:
对20 25逻辑物理地址重新编码
完成后必须靠低级格式化才能生效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
是对缺陷的重新定位

网友:
西数的是20.25;迈拓的是18.1B.33,重建译码器的作用是重新编辑缺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