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PE主板开机档0b

楼主(2008-01-26):
硕泰克845PE主板开机档0b,内存供电正常,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代码正常啊
看是不是显示器还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档在26就不动了,换过内存也一样,接显卡和不接一样。。。郁闷 中~

网友:
硕泰克在显卡边有个3脚的跳线,原来是接1-2  你改一下,接2-3 就行了

网友:
四楼的说得很对.只有硕泰克有这种跳线!!

网友:
还有一种板子有这跳线的,在内存旁边,忘了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