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无法识别

楼主(2008-01-26):
Kingston 1G的U盘,插上电脑,指示无法识别。。。换过好多个接口,问题依旧,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U盘插进USB U盘灯有跳闪吗?
还有系统有没有 反应?

网友:
重起一下电脑 看看

还有系统有没有 反应?

网友:
要拆开来看了,量下DM DP是否断线,测下3.3V供电是否正常,再不就换个晶体试试,如果还不行就要换主控板了,可以到  http://www.mydigit.net/?a=zhangsp_nj  这地方去看看,那儿有许多修U盘的案例

网友:
没有反应,系统提示无法识别呀

网友:
无法识别说明供电电路正常,一般是12m晶振坏了,换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