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0J有能代换的吗?

楼主(2008-01-26):
我有一块华硕865的主板CPU的电源管理坏了,型号就是ADP3180J有可以代换的吗?
华硕

网友:
我用过ADP 3167带过
..................

网友:
3186也可以替代
。。。。。。。。。。。。。。。。。。。。。。。。。。。。

网友:
3186能代换吗?
我没有试过
但刚才比较了一下ADP3180 和ADP3186的引脚图
发现第6脚的定义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