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机开机5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08-01-26):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机,开机5分钟自动关机。量电压方面都正常的,真棘手 请高手帮我解决下。。。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点
看究竟是不是主板问题撒
先看CPU和显卡温度如何

网友:
问题解决啦

原来是 和光驱有冲突 ......................

网友(2008-04-02):
最小化测试下 先排除其他部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遢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只能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这样子啊,

和光驱有冲突,呵....没有碰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