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接口能用,鼠标不能用怎么办?

楼主(2008-01-26):
主板键盘接口能用,鼠标不能用怎么办?量了一下鼠标和键盘接口只有时钟不一样。键盘有5v,鼠标没有。不会有事I/O问题。

网友:
先把PS/2旁边的电容拿到,再打一值,不行换上拉电阻,PS/2到I/O的线路,不行换I/O

网友:
差不多了....不过有好老的主板用单独的晶体来产生时钟的..当看见IO旁边有晶体时要看下晶体是否起震

网友:
换串口鼠标。。。。。。。。。。。。。。。。。。。。。。。。。。。。

网友:
我前天接了一个板,键盘口能用,鼠标不能用,屏幕并且没有指针。

鼠标口对地阻值一切正常。

最后更换插口,故障排除。

网友:
是排容啊,好像没有问题。排阻也没有问题4.7K欧,PS/2到I/O的元件没有问题呀。没有I/O。是MSI 845 MAX(ms-6566e  ver2)主板。

网友:
键盘有5v,鼠标没有                     直接查电压就是了

网友:
一般都是排容坏或是排阻

网友:
查电压呀 :D :D :D

网友:
你先看看电压是不是正常?可能是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