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1-26):
CPU是P3 800的 看电影死机,其他都没事,虽然给客户换了块CPU但是我还是搞不懂原理求个位达人门告诉下小菜鸟答案,是否能修好。只是想学习下维修没其他的意思
cpu

网友:
说CPU看电影死机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还有什么好修,晕死了

网友:
真的是这样子啊,换个CPU啥事没有,所以就是不懂什么原因造成的,想知道原理

网友:
如果你的CPU放到别的板子上也什么事都没有,那就要考虑针脚的接触问题了。
另外如果你的CPU是133外频的,换上的不是133的,那就是你的板子元件老化的结果,也有可能主板的电容老化,换电容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