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反应;检测卡显示E0

楼主(2008-01-26):
开机无反应;检测卡显示E0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检不过内存

网友:
尝试刷下BIOS看看   从简到繁

网友:
可以!刷下bios,换i/o试下

网友:
请问不过cup有那些检查方法?

请问不过cup有那些检查方法?有那位高人知道

网友:
开机直接跑E0跟不跑代码没什么区别,按照CPU不过检修,时钟、复位、供电、BIOS电路,总线同,太多了

网友(2010-01-16):
一般是内存故障,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2010-02-22):
极有可能内存出问题了,换内存,或者清理下内存金手指,用清洁剂清理内存槽.

网友:
慢慢检测下。

网友:
CPU不过,看一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内存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702-1-1.html

网友(2010-05-04):
CPU没正常工作.检查CPU相关的线路.

网友:
像这样的帖子以后坚决不回

网友(2010-06-12):
先刷下bios,如不行换个内存试一试吧。

网友(2010-08-08):
同样的毛病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1-04-17):
我手里两块主板都跑e0,想法自己修修。修完了交做业。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就换内存试试,或者把内存金手指用橡皮轻轻擦拭,如果是独立的就换显卡试下

网友(2011-12-23):
跑一下,跑到E0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检不过内存.
如果是集成显卡就换内存试试,或者把内存金手指用橡皮轻轻擦拭,如果是独立的就换显卡试

网友(2012-10-12):
我的板子也跑E0  查了下 都正常 BIOS 在论坛下载了也不行  换CPU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