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联想17寸液晶 花半屏!!!!!!!!(如图)

楼主(2008-01-26):
型号
XM-L17AB 液晶显示器 本人还是菜鸟
如图 请大家提供 一些思路! 屏线是好的 是否和程序有关系呢
在线等!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三星的740N也是这样的问题?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坏了100%

网友:
找个驱动板代一下.不行的话.就修屏电路吧.再不行的话.只有扔了..

网友:
基本屏的问题,程序问题不会这样的,程序或屏线只会是全屏花

网友:
联想屏坏的不少,特别是屏线接触不好都没法处理,修好后在发一帖供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B:
屏坏.可以拆开看看IC的邦定方式。用手压下IC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同意十楼看法。这种情况是屏有一组数据线开路引起的

网友:
屏基本上是坏了 当然最好是用驱动板最后验证一下吧

网友:
通用板代换后 故障依旧 屏坏了

网友:
如果通用板点过还是原来的状态铁定是屏坏了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下,再不行的话就...扔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同样牌子的机器,故障现象是一样的,首先换上通用板试了,可是故障依旧,,最后断定是屏坏了!

网友:
首先用通用板试了,如果故障依旧,,可以断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也可以修的,,,,只要客户舍得钱,,,,,,,,

网友:
换块驱动板试下,再不行的话就...扔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同样牌子的机器
我也修过一台同样牌子的机器,故障现象是一样的,首先换上通用板试了,可是故障依旧,,最后断定是屏坏了!

网友:
这是可以修复的,只是半边花屏而已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么块半花,测试用了

网友:
屏坏了, 这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哪里坏了呢? 屏主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主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哦 又长知识了 呵呵

网友(2008-02-25):
屏电路也是可以修的,加焊,测测元件,换个芯片试试,不过估计没戏

网友:
100%屏坏了,我都试过这样的现象,最后扔掉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我也有一台

网友:
第一:更换显示屏排线
第二:更换驱动IC

网友(2008-04-11):
应该是 屏坏了 么有办法修咯

网友:
可能是一组排线松了
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如果出现好几道黑线可以修吗
我刷程序了没用

网友:
屏坏,试试压一下屏上的TAB。一般是屏tab松了

网友(2008-06-02):
找个驱动板代一下.不行的话.就修屏电路吧.

网友(2008-07-05):
修好的机会很少,可惜.别丢,我出50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