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楼主(2008-01-26):
一个杂牌板子跑C1,其他电压均正常。但91,92pin 的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5V。
正常的不是3.3V吗?
问题1:是不是板子设计不同呢?
问题2:这91,92pin 是从哪来的?

网友:
你查一查线路,SMBUS应通过两个上拉电阻接到VCC3上的,如果电阻另一边连的是VCC5的话,可能这板子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机率比较小

网友:
心在飞翔 老师您是说。会通过两个上拉电阻接到VCC3上的。。这个VCC3指的是橙3.3?

网友:
是ATX橙色3.3V

网友:
橙3.3跑不通。后来查资料,说这二个脚是直接由南桥提供3.3V的。。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

网友:
   我知道他是与时钟芯片有两个脚是相对应的。

网友:
是的。。跑完全板,只发现它与时钟二脚相通

网友:
学习中,等待问题解决的结果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