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E2100 故障

楼主(2008-01-26):
东芝 TE2100 故障最后一次关机后,电源灯和另外一个灯乱闪,后来再开机时无反应,插充电器充电灯不亮。
把电源板和电池接点的插接件焊点重新焊了一遍,不接显示器和键盘,插上充电插头,电源指示灯(绿)和充电指示灯(黄)亮,心里美滋滋的,谁知安装键盘后又不亮了,拿下键盘,还是不亮!
现在是电源灯(黄)一闪一闪的,弄得我挺纳闷:这又是哪里有毛病啊?

网友:
永远是连接座的问题,这款机器太垃圾了啊!

网友:
不怎么用得了,在不开机的情况下电源灯属于一闪一闪的, ··

网友:
闪黄灯  接口拖焊  补焊肯定好

网友:
多谢了,是焊电源板还是主板啊?

网友:
焊主板的接口  要认真 要不会导致主板报废的  不是吓唬你哦

网友:
报告,焊接完毕,包括主板和电源板。
黄灯不闪了。
电池刚插上,插入充电,电源指示(绿灯)和充电指示(黄灯)亮。拔下充电器,20秒之内插上充电器,还是亮,超过20秒,又不亮了,只有重新拔插电池。
这又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你应该查一下电池充电电路。这个故障不是通病。显卡板是这个机器最大的病。我修过N个了。

网友:
我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能不能教教我啊?多谢了

网友:
在线等啊,人气不怎么好嘛,或者问题有难度?

网友:
:'(

本本波 -3 你发了帖大家看到了就会回答你,没必要 ...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的缘故   这样的机器我修的多了  没见过你说的情况  要仔细 并不是说你什么都焊就可以好 焊对地方了一下就好了  没焊好随便你怎么弄 只会越来越糟,一定要仔细................

网友:
我的焊功还凑合,毕竟已经焊了十几年了。
另外,我发现电脑的板子确实不好焊,必须用功率大一点的尖头烙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936焊台就可以。我不知你的习惯。焊多脚的我都用刀头。多放焊油。

网友:
这机器,显卡接口,电源接口,通通焊就好了!

东芝的一大败笔产品!

网友C:
排除硬盘本身,排出接口接触不良,测一下各针脚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无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硬盘本身,排出接口接触不良,测一下各针脚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无穷大的!

是测电源板和主板的连接接口吗?

网友(2008-05-08):
回复 网友D:

焊电源板和主板的接口,如果还不行,直接飞线,省得麻烦。

网友(2008-06-30):
唉!我的也是这个毛病,但用万用表测量时接口座各脚都是相通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可要焊接160根线的呀!不敢想象

网友:
是啊:这机器的通病啊:一般是接口松动造成:加焊和清理 用酒精擦干净一般就行:如果还不稳定你就只有换主板上的那个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