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垃圾编程器的刷新程序0.98D

楼主(2008-01-26):
我自己的垃圾编程器一直用的是0.98+版的程序 最近在网上偶尔看到一个0.98D8的程序 如图 但只看到图 找不到程序 如果哪位兄台有这个程序或者比0.98+更高版本的 请不吝上传一个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请教cctv大哥,这种并口编程器用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两年前有买了一个,有时写芯片会提示出错,不知道是不是操作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程序已经找到了 不过不适合我的编程器   大家不必上传了  回应二楼:这种编程器是比较垃圾 凑合着用 经常不是一次成功 要多刷几次就可以了 刷写速度也较慢  便宜吗 无所谓

网友:
貌似0.99也早见到了,不过是否适应楼主的机机,就不知道啦

网友:
再给上连接,这里有0.98 0.99之类的一大堆版本,楼主有空自己试着玩吧
http://www.pp51.com/A8/A8K.htm

PS:我的编程器就是那个网站买的,结果吹得很牛的A8居然无法编辑老式的DIP芯片,而换来的CZ编程器写49系列的芯片时速度又特慢。。。没办法,只能重新买了一个周立功,亏大喽

网友:
软件0.98D是配合WILLEM PCB4.5以后的硬件使用的.

网友:
换个吧,做维修的至少要用个280U,也就一千多,少抽点烟就来了,质量和性能都可以放心

网友:
3000U更好  只是太贵了  哪天我也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