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80故障

楼主(2008-01-26):
以前收的ST 80G硬盘,一只7200.2 一只7200.9 收的时候都是好的.现在拿出来检测全坏了
故障现象如下:
能认盘,且能正确识别硬盘型号.但是引导极慢,BIOS识别慢,接上硬盘后连启动光区都慢,不能分区.MHDD扫描正常,连色块都没有一个.
希望有朋友能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版主,ST盘的固障,先要看看COM信息,现在的7200.7 PCI支持比较好,.9很难说

网友:
今天想看看COM信息的,快下班了
明天去看看在说
谢谢LSD

网友:
换另外一个主芯片一样的板试试啊

网友:
换板看看 是不是二级缓存挂了?

网友:
同意2楼说的,先看看COM信息。比如只读盘就是什么都正常,但是一看COM信息就看出来了。

网友:
重新自校吧,能回50的话就没问题
回不到50的话还是放或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红绿坏道

网友:
两只盘的COM口信息都是正常的

网友:
COM信息认盘后等两三分钟都不报错吗?最好是换硬盘线跟不同平台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