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电源的硬盘,用那个口比较好点。

楼主(2008-01-26):
硬盘有一个正常的4针口

还有一个串口电源的口,

用哪个比较好,

两个都插上去也能用,查了资料看,两口一起用不好!

网友:
用D口比较可靠。

网友:
都一样的啊。。只是 串口的电原接口容易松

网友:
对,有一些串口电源线差的就会出现硬盘时认时不认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