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型号:Q7T4不能开机【谢谢长风版主的热心回复!!已修复。】】

楼主(2008-01-26):
BENQ型号:Q7T4不能开机,原是修crt的,刚接触液晶对电路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精英高手指点一下!!!!具体的电压是多少?它电源能工作,有16伏和3.5伏不是对不对?
   故障就是开机键漏电造成开不了机,侧不了它的好坏,只有代换才知好坏,经验可贵!再次谢谢长风大哥的指点!!!!!

网友:
内置液晶电源一般是16V和5V占多数.你先测一下驱动板的各个工作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有5V  3.3V  2.5V  1.8V不同的驱动板有不动的工作电压.你的按键板上有电压吗?明基显示器容易坏POWER按键.也会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