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IS620主板循环启动问题。。。求解

楼主(2008-01-26):
我有一批机器,都是精英SIS620的板子, 近期有五六台都出现这个问题:

症状轻的:开机时一进入系统就自动重新启动,启动七八次能够成功启动起来。如果接上键盘(平时不接键盘,只接鼠标),则可以一次启动起来。

症状重的:就是接上键盘还是一直自己重启。。但如果换一个新电源,则可以一次启动起来。。。

这样看来好像应该是电源的问题了。。。但是我有台这个板子的机器,换上新电源能正常使用一个月,然后又出现这个问题,难道还是电源问题?

如果是电源问题,我应该拆开电源查哪儿?量哪个电容呢?

网友:
排除法逐个排除,并非就一定是板子的故障,甚至软件也会引起莫名其妙的故障的。

网友:
看你这个问题,更像I/O故障。

你说的很晕人,插键盘,可以一次启动起来。

换电源,可以一次启动起来。

都可以一次启动起来。就是反复重启故障呗。

先换14.318的晶振试试吧

网友:
SIS620的主板,没有修理价值吧,换成810的,25块钱一块,620当废板卖18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