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嘉hj-p4i845跑c1-c3-07

楼主(2008-01-26):
今天碰到一块宏嘉hj-p4i845gv/gla-d的主板,i/o是it8712f-a-ixs,刚开始检测到没有复位信号,就更换了南桥旁的55n03的管子,更换后有复位了但是检测卡跑c1-c3-07然后就不动拉,请教各位高手,这样的情况应该是什么问题?有可能是bios吗?手头上没有这型号的

网友:
先刷下BIOSi

网友:
不过内存呀。。。。查一下我的不过内存的检修

网友:
同意2楼的,

先刷BIOS看,很多乱跑码的都是刷BIOS好了。

网友:
什么是乱码??????    现在不是很明显的不过内存呀。 这也算是乱码????刷BIOS 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一般刷bios     1/20   修好

网友:
我感觉也是内存的事儿,在内存槽的上边还应该有一个55N03的你换换试试

网友:
就是不过内存故障
先修内存供电,再检查一下时钟复位,接下来刷BIOS

这些都是程序性的工作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因为找不到bios,就顺手把i/o给换了,那知道一换就好拉!

网友(2008-07-28):
我的电脑显到CO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一上电就是C0为不跑码.

网友:
IO  第80PIN 78PIN ,
有沒頻率。48M  24M./
72--75,阻抗是否正常。
IO壞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