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40014A硬盘0%处有一个坏道.

楼主(2008-01-26):
该硬盘在0% LBA:7 的地方有个坏道,后面全盘正常,用THDD和效率源都搞过,均修不好,请问除了用PC3000(有了我也不懂得用)之外有什么方法搞定,先谢谢了

网友:
你在论坛一搜就来了,有你想要的,不用这么费劲,还没人答。

网友:
是绿块,还是红块啊,

网友:
用MHDD检查是不是在001扇区坏,如果是的话,必须用3000封磁道。你的0%实际上还是个比较宽的范围就是磁盘容量的1%的范围不好说。

网友:
用MHDD和THDD扫描都是LBA 7是X的.用效率源扫描就是0%  1扇区是坏道
我现在连LBA和扇区都搞不清楚了.

网友:
那个地方坏了并不重要
MHDD THDD弄不好,就只有用PC3000了

网友:
没有PC3000的话还有一种更方便的方法,就是用分区隔离的方法

网友:
用COM线先看出什么信息,有可能是只读盘什么的。

网友:
COM线下肯定报错的

网友:
拿去给有PC3000的同行修了,他说是磁头磨损很严重引起的,说不一定能搞好,晕,磁头磨损会只出现开头一个坏道而已吗?

网友:
呵呵,被搞成连盘都认不到了,说是磁头坏了,彻底报废

网友:
请问8楼的哥们在COM口怎样看只读盘,有什吗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