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色点

楼主(2008-01-26):
笔记本液晶屏 在windows任务栏中间偏右的位置上有一个点 系统主题把任务栏调成黑色,在这个点上方打开一些程序 那个点击出现颜色 如果点的上方出现大块白色 窗口之类的比如记事本 资源管理器  那个点变成浅蓝色 如果点上方 的颜色变化时 点的颜色也会变 还有如果点上方窗口白色面积比较小的时候 点也比较不明显,白色面积越大则点越明显 越亮
-------------------------------
说了一大通 语无伦次的好像 但是大家应该能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了吧 ?这估计是什么原因呢 ?而且那个点据说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的

网友:
显卡故障,你外接个显示器看看就知道了,我的电脑很不幸,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黑斑吗?外接显示器试一下,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外接过了 只在本本液晶屏幕上有点,关键是有时明显有时看不见 真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正常,液晶屏是会有这样的点,见多就不怪了

网友:
那就是屏的坏点了,,,坏点看什么样的,在不同的颜色下有明显和不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