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11G老是烧220V电源接口后的130V 3A的保险

楼主(2008-01-26):
benq 711G老是烧220V电源接口后的130V 3A的保险,高压电路部分的主要元件都换光了,换上保险就烧.

网友:
130V?!在原保险位置串入一个60瓦的灯泡试一下,这样不会烧件。然后测后级有无输出。有输出而且电压都正常,可换一个只250V  3。15A保险

网友:
注意1200AP40芯片,

还有12V 5V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