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B 没复位怎么修?求助

楼主(2008-01-26):
刚接到一批ASUS  P5B 的主板,都是同一问题,没有复位,复位灯常亮,CPU核心电压只有0。5 V,下管和上管的G极只有0。3V,北桥也是只有0。2V。给北桥供电的管子G极没电压,D极和S极只有0。2V,PCI-E的供电只有0。2V,供电管子的G极没电压,D极和S极只有0。2V ,,怎么也查不到少的那组电压是从哪来的,哪位老哥帮帮小弟,谢谢了

网友:
先把Vcore修好,其余的电压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同意,也许是供电有问题,短路,所以起保护了。你可以开机后在按RST一下,看能不能正常起动

网友:
从LZ提供的情况看,不象是短路
同意2楼的意见,先把VCORE修好,因为它不正常,肯定是不复位的

网友:
华硕这个像楼主说的故障我修过好多,应该是通病,都没搞好,CPU供电电路,都查过啦~!是正常的,最后还把全部的电容,MOS管,电源管理苡片全换了,也不行,北桥供电也是正常的,内存供电也是正常的,~!请高手说说该怎么修,

网友(2009-03-01):
我的这个板子与楼主的故障一样!也是无从下手!

网友:
我也有一块p5b ,开不了机,风扇也不转,短接coms后风扇转,重起就好了,但是光出这个毛病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第1--P5B的板应该还在3年保内,应该送修客服。
第2--你看一下储频器上边有个小电感,量一下对地阻值是否对地,如果对地阻值过低。摘掉CLK芯片,再量测还是短路的情况下,那应该是南桥挂掉了·、再看看北桥上边有个mos管看看是不是1.8V转1.2V的看看有没有转出来。该板用到的电压较多,注意量测南桥右上方有无1.0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