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笔记本板载DDR内存的SPD或者SPD内容是存放在何处

楼主(2008-01-26):
接到一个ASUS的M2400板,到手时候,板载内存已经被拆除,原来的故障是进XP蓝屏,内存槽上插内存后,能过,但是无显示,装上板载内存后,内存槽不插内存,检测不过,槽上插上内存,正常,板载内存的容量也正确,进XP蓝屏,板上找不到SPD芯片,不知道SPD是存放在何处,请教各位了

网友:
笔记本板载内存的没有SPD信息的,可能是你换的板载内存有不良的

网友(2009-01-22):
应该是在包含在系统BIOS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