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P800主板跑FF,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楼主(2008-01-27):
华硕P4P800 SE 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跑FF.
用带灯测试座测过CPU座,灯全亮
换过I/O
刷过BIOS
拆了网卡
打阻值卡打PCI的阻值,AD线都正常,就是有一个TRST#对地短路了.南桥是FW82801ER,我找了一块EB的好主板测了一下,TRST#这个地方是没有数值的,是不是能确定是南桥的TRST短路了所以跑FF?
这个故障能不能确定百分百南桥坏?

网友:
多对比几张好板
如果好板TRST#对地都是无穷大,那你那张板就是这个点有问题

网友:
我试FW82801EB的好板TRST#是无穷大的,还试了几块不同南桥的主板,TRST的对地都是无穷大的,在网上搜索了一下TRST的定义,好像说是测试复位。
以前在学修板的时候师父只要求我测AD线,没有重点说到TRST这个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点是不是很重要。这个点短路会不会影响整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