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SF成功后用几天又出现红绿块

楼主(2008-01-27):
ST380011A,刚开始是很多红绿块。从N2,,22做SF后红绿块都没有了。客户拿回去用几天又拿来了,用MHDD测红绿块又出来了,跟原来一样,再重新做了一遍SF,回去用了几天红绿块又回来了。
现在这个硬盘客户也不要了,送我了,我自己又SF一遍自己用,也是用了几天红绿块又出现。关了一个头,情况还是一样,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肯定主头坏了?

网友:
那就砍主头看看吧~

网友A:
ST380011A这个盘你正常SF结束到50了吗?
会不会是跑到4F?中间有的流程被跳过了~
建议留住可以冒险一点
N2,AA,22  扩展校准,效果比N2,,22好,但是成功率低.
跑好就好了不好就挂了~

网友B:
很可能是主头不稳定,不过要砍主头那可麻烦了,而且还要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380011A这个盘你正常SF结束到50了吗?
会不会是跑到4F?中间有的流程被跳过了~
建议留住可以冒险一点
N2,AA,22  扩展校准,效果比N2,,22好,但是成功率低.
跑好就好了不好就挂了~

正常跑完的,提示END SCAN了。按;查看AGE=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主头不稳定,不过要砍主头那可麻烦了,而且还要很长时间

希捷的盘砍不了主头的吧。砍主头怎么砍?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型号的盘,同样故障.每次校准都是正常跑的50结束,直接就出现T,用几天就又变成本来的模样了.用N2,AA,22也做过了,也是正常结束.当时测是好的,过几天又不行了.头疼中~~~~~~~~

网友:
楼上的真是同病相连 ,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一般到50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建议你把E4E的结果发上来看看

网友:
我也有几个同样的这种盘,出现这种情况我用逻辑扫看了下是主头问题,但是为什么固件区完全正常?而且我发现基本上是主头的前10%出这个问题。

网友C:
如果确认是自动回50的话,可以换板试试
还有就是拆板处理一下接口氧化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确认是自动回50的话,可以换板试试
还有就是拆板处理一下接口氧化部分

谢谢提醒,今天接口氧化处理了,不行。
我这块板不好找,找到了换上去试试。

网友:
6E的盘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固件有问题吧。

网友(2008-02-28):
看来SF也不是万能的啊,SF一遍要花上一天的时间,过了几天又坏了,划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