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缺蓝色

楼主(2008-01-27):
哪位大侠知道AGP槽,哪3个脚是R,G,B啊

网友:
123脚阻值对地应该一样  60----80左右哪个不对换哪个相连的原器件
在VGA口正常下查线路就能查出来   否则GPU挂了

网友:
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显卡的问题,量显卡VGA头R、G、B的对地电阻,一般R、G、B都经过一个电感连到GPU。

网友:
三个阻值一样,都是二十多

网友:
20多是说明你的三色线中有 一个短路拉底了其他两条的阻值
查线路直接进核心的话核心坏

网友:
gpu坏了。不用搞的了 :'(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这种问题比较少见,估计是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