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谈硬件维修技术加个人的板卡维修经验

楼主(2008-01-27):
我发在中华维修论坛居然没人支持  失望 所以发到这里 大家仔细看下 多支持 希望版主给个置顶 谢谢
各行各业都有种技术 硬件维修技术说起来其实很广泛 比如说汽车维修 手机维修 等 这些都可以称
的上是硬件维修 这里我要说的是电脑的硬件维修 第一次听说有电脑和接触电脑时 是在我上初中时候学
校办的微机室 认识了电脑
   这里我说说通病 其实修什么 东西修多了 就有了经验 有了经验我们见到经常修过的东西就会说出
它会出现什么毛病或故障 怎么怎么修 如果说主板没有通病 笔记本没有通病 显示器 硬盘等 硬件都没
有通病 那就可以看出你还是不精通维修它 维修不是你的专业
   应为我是专修板卡的 这里我就拿板卡维修来说说把 专业硬件维修的必须把配件准备全 要用好风枪
烙铁 助焊剂 洗板水 镊子 万能表 CPU假负载 CPU测试座 修INTEL原厂主板要准备个坏的CPU应为这样的
主板要上CPU才能开机的袄 电源一定要用个在保的等其他维修配件 来了一块主板 首先问顾客什么问题
怎么出现这种故障的 这是对主板有所了解修的时候好下手些 然后看看有没有明显烧的地方 电容有没有
鼓包 有没有烧的气味的地方 缺不缺件等 在就用万能表量下电源接口各色供电有没有短路地方 如紫5V
短路了 拿这块主板99%报废了 南桥烧 需换南桥 有的没那个必要 不值了呵呵 CPU主供电短路北桥坏的
可能性大 其他短路就不一一讲解了 网上有的是这方面的质料 如果没有短路就可以接电源测了 接电源
的时候 也就是没按开机键之前
摸摸有没有热件 如南桥 I/O等 热就要赶紧把电源拔掉 把烫的件换下 不热就开机 按开机键 不开机就
要查查开机键有没有电压 电池有没有电 跳线 晶振等 排除简单的 后查I/O或南桥等 可别强加电呀 我
记着刚修主板的时候爱强加电 那时候就听电源硑响一声坏了 都坏过好几个电源了 你们看了我写的这
可别这样了啊呵呵 开机后接着就是检查各个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 显卡供电等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关
键测试点
哪不正常查哪 都正常了 还是不亮就刷BIOS了 一般就这几步 主板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在这就
不多说了 记着一定要把主板关键的3大工作要求修的正常 时钟 供电 复位。

   这里也有显卡的维修 但不多 应为显卡也没什么说的 时钟 供电 等好好检查下 没什么记的了 内存
我这用的是2004版的内存测试卡 维修的 就不说了 来写写主板 希望大家喜欢
这里说明下 里面的几个维修例子里 有的说的很简单 别有什么疑问 专业的可以看明白的 里面也有没解
决的问题 有的要问了 你要检查检查这检查那 其实都试过了 这里我就不解释了 主板的3大检修 时钟
供电 复位 里面有的是通病的我都指出来了 这里都是以前修主板记的 现在修的主板基本上都不写笔
记了 除非有特殊故障
主板问题
1.845PE-A主板精英的不开机 开机键只有0.7V 经检查开机键通个三极管和旁边的一个电阻 换三极管后
0K
2. A351 848主板复位灯常亮 经判断W83627F 坏换后OK
3. SL-85DR3-C主板电容鼓了 换后不亮 代码EC 刷BIOS后 OK   通病
4. 杂牌的845GL主板测试卡代码检C1 C3 跳到24后几秒才跳到2B 2D 7F等不亮 刷下BIOS 后 OK
5. 5200显卡不亮 供电3.3V进没有出 查另个供电场管各级都没电压 查12V供电没有进 风扇旁12V电压10
欧电阻开路 电压没有过来 换后 OK
6. MSI MS-6571主板不亮 查CPU没有供电 换小电源IC HIP6602BCB 后 主供电1.65V 正常 OK 通病
7. MSI MS-6580 VER:3.0 845PE NEO 主板不亮 CPU空焊 烤座 OK
8. S445主板不亮 经CPU测试座查为空焊 烤座后 OK
9. P4SE主板映泰的自动开机 CPU 内存都检过断电 没就是几秒后断电 I/O换了还是一样和I/O没有关系
了 经仔细检查开机键电压在0.5V左右 通往一个电阻 电阻另一段电压3.3V
怀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个电阻换后 OK(注:向这样自动开机的不是I/O坏就是南桥了)
10. M7NCD主板上CPU 测试卡显示CI 不过内存 南桥坏 换后OK
11. TJ-845DE主板电容全鼓了不亮 不开机 没必要修了修好用不住
12. GA-81848ML主板 测试卡灯轻微的亮 电源风扇轻轻的转 经检查W83627THF坏 此I/O爱坏 换后OK(注
:I/O带T字母的换的时候都要找一样的换掉 我理解是CPU温度监控的意思 不知道对不)

13. L4S5MG/GX主板不亮 雷劈过 I/O坏 换后 OK(注:雷劈过的主板I/O和南桥爱坏能修好是幸运的)
14. 风行5200CF白金版128M显卡花屏显示128容量那不花 内存自检那后花 经验维修我把第一个芯片换后
OK
15. Prescott 533 845GL主板C1 C3 02 07复位 供电时钟都正常 I/O换过 BIOS刷过 怀疑北桥问题
16. A7V266-EX主板不开机 开机键供电1V左右 查到CMOS电池旁三极管坏 换后电压3V左右 正常开机 OK
(注:这也是有的华硕主板不开机的通病)
17. SK-848P-S主板电容容易坏 开机须上显卡开机 这和硕泰克主板相识
18. PE-845E PRO主板不开机 按开机键灯闪下就灭 I/O坏换后 OK
19. 翔升A1P4D-E2主板不亮 一般有北桥坏或CPU座空焊问题
20. INTEL D865PERL主板 有的自动开机有的不开机 需手动按开机键后 复位灯长亮 且CPU没有供电 分
析 CPU供电管是好的 供电芯片也是好的 经检查ADP3418八管芯片坏
它的八个脚都是不通为好的 如果测哪俩脚有阻值或在600左右为坏把它换后一切OK(注:这是INTEL主板
的通病D845EPI/D845GVSR/D845EPTZ/D865GVHZ )

21. 华擎PE PRO主板不亮 查供电都正常 经刷BIOS后OK
22. SL-865G主板开机不亮 经测试卡测不过内存 查内存供电为0.5V不正常 后查供电场管击穿换后OK
23. SL-945G-L主板插上12V供电就不开机 查CPU供电那块电路有短路地方 测CPU主供电的场管短路 换后
OK
24. 8IE2004P主板不亮 BIOS报错 刷BIOS后 OK
25. MS-6580 845GE MAX主板不开机 经检查MS-5芯片烧坏 换后 OK(注:这是MSI主板的通病 不开机要
查这个开机控制芯片 其他不开机的是三极管通紫5V的 I/O没见坏的)

26. 810主板不开机 碰晶振开机 为稳频电容坏 换后OK(注:这是有的主板不开机的通病)
27. MS-6533E主板不过内存 供电管换后 OK
28. 映泰M7NCD主板死机 不亮 CPU 内存 显卡都检过后复位灯长亮 BIOS刷过 ?
29. I/O 8712F-A GXS可和8712F-A DYS互换
30. SL-85LIR主板不亮 换后鼓的电容 刷BIOS也是一样不亮(注:这样的主板电容鼓了后换了 也没用的
问题没解决)
31. 硕泰克K890M2-RL主板不开机 把开机管换后 清BIOS后 OK 它的I/O为83697HF
32. MS-7057主板不亮 查紫5V短路 南桥烧
33. MS-6580 845PE MAX主板不过CPU 烤下座 OK
34. MS-6580 845PE MAX 主板不亮 南桥有点热 查显卡供电低 把显卡供电管换后OK(注:这是有的南桥
热的通病 技嘉的845GL GV PE主板不亮复位灯亮的通病)

35. MS-6787主板不过内存电压低 把内存供电管换后OK
36. ESC精英755-M主板不亮显示BIOS坏 到网上是找不到 这个型号的BIOS 可以用ESC一款754针的755-
A2BIOS代替 OK
37. GA-8PE800主板不亮 CPU座虚焊烤下座 OK
38. ALBATRON PX865PE PRO主板供电正常不亮 ?
39. MS-6580 845PE MAX 主板检内存不过 代码C1后AD 有时90跳AD BIOS刷过 I/O换过 供电都正常 没
办法放了几天最后仔细看了又看电源口那的内存排线划断了4根 接上OK (注:向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多看
多想啊)

40. 七彩虹C.NF4G7主板短路不开机查CPU供电芯片ISL6566短路 换后OK
41. CNDATA P4D主板 USB口不好用 查供电2V电压低 换保险后 OK
42. QDI P7BU-AL/N主板 USB口不好用 查USB供电脚为3V 供电不足 查旁边的供电八管坏 芯片型号4000M
也是华硕 华擎有的主板上的内存供电芯片 换后OK
43. 848主板自动开机 其他电压都正常 代码显示01 02 换I/O后 OK
44. M7VIT GRAND主板自动开机 内存供电2V 换了I/O BIOS刷过不亮 应是N芯片组
45. GA-60XT主板测试卡全过不亮 BIOS刷过 AGP供电正常 PCI的能亮 怀疑北桥坏大
46. 精英的P6IPAT主板各个电压正常不亮 刷BIOS OK
47. GA-8IG1000MK主板不亮 压北桥 OK
48. GA-8IPE1000主板不亮前状态死机不亮的 后刷BIOS后 OK
49. KW815E/EP主板和翔升815EPT主板CPU供电芯片可以互换KW815是ISL6524CB.翔升815HIP6021ACB芯片
一样 I/O83627HF SB可和83627F SA 互换
50. MS-6566主板不开机 一般的几种故障 MS-5开机控制芯片或紫5V通过个三极管输出的3.3V供开机芯片
的3机管爱坏 换后OK(注:这是V星主板不开机的通病)
51. E-845GV主板不开机或不亮 换高端管和RT962芯片后OK
52. GA-8IRX主板一直复位 不能强加电 不然烧南桥 (注:复位灯长闪千万别强加电袄)
53. 七彩虹C.R4E主板不过内存 换内存旁供电管后OK
54. GA-8IE800主板不亮经查CPU有虚焊点 烤座后 OK
55. GA-8SRX主板不过内存 查供电没有或不足 换内存旁的三极管和二极管后OK(注:这是技嘉845主板
不过内存 不亮的通病)

56. IBM REV:1.5品牌机主板 开机键为F_PANEL之前两针
57. 845PEB主板开机正常 但进系统特别慢 有时还进不去 经到网上查是捷波主主板刷BIOS后OK
58. 新天下5P5E主板不能上CRD CPU 可以上CR1.7CPU点亮后进不了系统 经检查内存供电为1.8V不对更换
内存供电管后2.5V 电压正常 但上任何CPU都不亮了 傻了不 刷BIOS也不好用了
59. MB-845PEAL主板不开机查开机供电管1117特烫(注:此故障一般是南桥短路烧了 需更换南桥芯片后
OK)

60. SL-85DRS-TC主板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不亮(注:有时候碰时钟芯片能亮 其实不是这样的 都是北桥
虚焊的故障 这是它的通病)

61. MS-6580主板键盘口不好用 供电有时亮有时低把开机键旁的八管Q907换后OK 没有同型号的可用内存
供电八管代替
62. GF4 440显卡横花屏 把色度显存补焊下 OK (注:竖花一般也有可能是虚焊或断线
一般显存芯片坏的多)

63. EP-4G4AE主板上假负载开不了机 上CPU OK(注:这种问题是INTEL原厂主板设计的一种电路 它是把
I/O某个脚上上CPU后就接地了后才开机的设计)

64. 显卡的问题 加电后显示器灯有反应 但没信号没图像 一般是接口旁电阻或门电路坏多
65. SL-85DR-DC主板不亮复位灯亮 查CPU上时钟电压不对一个没电压一个0.7V电压主供电正常 换时钟芯
片后刷BIOS OK
66. GA-8IPE1000-G主板 测试卡显25 不亮 I/O换过
67. V星品牌机VER:1.1主板测试卡是38为BIOS块坏换后OK
68. 硕箐848P主板上显卡才能开机 不上显卡开机电压为0V
69. P4VXASD主板主供电3.4V查供电管击穿 换后 OK
70. 科脑845PE主板没有供电CPU供电管击穿 换后OK
71. MS-6552主板不亮 CPU虚焊 烤座后OK
72. GA-8I845GE-RZ主板自动开机 开机键0.6V内存没有供电 I/O换后OK
73. 七彩虹P4DX主板不开机查CPU供电场管烧 换后OK
74. SL-85DIR主板 不过内存 经仔细检查COMS跳线跳反了 跳另一边OK
75. 金凤凰845E4主板不开机 查CPU供电高端管烧 换后OK
76. INTEL原厂848PMB主板上假负载有CPU供电 上CPU没供电?
77. 翔升I848P主板CPU供电是0.9V
78. MS-9129主板不过内存 供电飞线OK
79. L4S5M主板不亮各电压都正常 换北桥和内存旁电容后 OK

网友:
80. 捷波PT88AS主板不开机 强加电查内存供电不正常 换后供电管还是不开机 查开机键电压为1.7V 量
电路到一个三极管在电池旁不正常换后OK
81. 七彩虹C.KT400主板不亮 查内存供电不正常换南桥和内存之间的场管后供电正常OK
82. ASUS P4V8X-MX主板不亮看内存供电八管烧了 换后电压为2.2V还是不亮 一气之下就直接把3.3V飞线
内存供电脚 一切正常 OK
83. GA-8IEMLP-LE主板不亮 查北桥供电不对 换后供电管开机点亮 进不去系统死机 查北桥供电1.3V不
足 把2个供电管一起换掉 OK
84. 423主板技嘉GA-8TX主板南桥二极管3.3V短路和地就16欧修不了 南桥烧
85. SIS630主板I/O SIS950可和IT8705F-BXS互换
86. 科盟com-P4IGLMD主板和达硕GPS845GL主板故障一样BIOS可以互换互用
集显口保险烧断不亮
87. IBM品牌机主板不亮 自动开机 并开机键没电压 有的不开机短接一下开机都是I/O出问题了 换后OK
88. ZC-845PE主板不亮 电源口旁三极管吹后OK
89. P4P800S SE主板不亮 北桥供电管换后OK(注:这种不亮一般都是北桥供电管热损坏)
90. 华擎主板P4I65GV不过内存换供电管后内存电压正常 后OK
91. YQ宇擎915主板电压正常不亮吹南桥电阻电容OK 不开机查开机键接的三极管OK
92. 承启7NJL-4主板不亮 CPU供电2.08V 之前CPU不热 刷BIOS 后OK(注:AMD的主板如果查供电都正常
刷BIOS不亮基本上不用在修了 )

93. GB845PEC-L主板不亮不显 北桥供电管换后OK
94. 815EPT PRO VER:5.0不亮烧板线 PCI 12V没有电压 飞线后 OK
95. GA-8IR533主板不检内存 之前内存电压2.1V 后2.5V 正常 在内存供电管旁加个二极管后 OK
96. GA-8IR2003 REV:2.0主板不过CPU CPU座虚焊 烤下座后 OK
97. GB848P主板电压正常不亮 把电源接口场管换后 OK
98. GA-8IE2004P主板测试卡CO FF 把BIOS旁场管换后刷下BIOS ok
99. SL-85DR3-C主板键盘不好用 1.4.6脚都要有5V电压才正常
100. MB-845GL REV:2.5 主板 不开机 把BIOS旁LM324换了好了 OK
101. 华擎主板P4S6I 不亮电容换了就好了 内存旁的
102. 8I845PE-RZ主板不开机 换I/O好了
103. 柏胜865主板电压正常不亮可刷BIOS可用七彩虹C.865PEHJ BIOS代替
104.主板键盘鼠标口不好用 电压正常 可检查排阻 排容 电压不一样 也是排阻换的不对
105. MS-6575主板过CPU 都过刷BIOS OK
106. MS-6791品牌机主板 F4可以安装密码 F10是解密 密码为6个0 是联想的
   有人经常在网上问我测试卡的代码都显示这那都什么意思 这里我把重要的代码贴出来 这是我朋友总
结的不错 我就不写了

主板检测卡故障代码
指示灯说明:
BIOS灯:为BIOS运行灯,正常工作时应不停闪动。
CLK灯:为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OSC灯:为基准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RESET灯仅为复位灯,正常为开机瞬间闪一下,然后熄灭。
RUN灯:为运行灯,工作时就不停闪动。
+12V,-12V,+5V,+3.3V灯正常为常亮。
1. 检测卡跑00,CO,CF,FF或D1:
原因:CPU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CPU,内存超频了。CPU供电不良。某芯片发热,硬件某部分资源
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闭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2. C1,C2,C6,C7或E1: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 2.5和1.6V。)
测时钟
CPU旁排阻是否有损坏。
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北桥坏。
3.C1~05循环跳变:
BIOS损坏
I/O坏或者南桥坏.
4.C1,C3,C6:
刷BIOS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可以解决问题.
检查BIOS座.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清洗内存和插槽.
换内存条.换内存插槽.
换I/O.北桥虚焊或者坏.
5.循环显示C1~C3.或者C1~C5等.
刷BIOS.
换I/O有时可解决问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可考虑换电容.换CPU.换内存.
南桥坏.
6.显BO代码:
看内存电压,清CMOS,北桥坏.
7.显示25代码:
北桥问题.
8.跑0D后不亮:
外频,倍频跳线.
9.显2B代码后不亮:
刷BIOS.清除 BIOS.时钟发生器不良.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北桥坏.
10.跑50代码:
I/O错,南北桥,BIOS坏.
11.跑41代码:
BIOS刷新.PCB坏或者上面有导电物.
12.跑R6代码:检测不到显卡.划者是内存没有过.
13.跑 R7代码:显卡初始化没有完成.是内存错,或者是显卡没有插好.清洗插槽.反复插试内存.
14.跑E0代码:CPU 没有工作.插槽脏,针脚坏.
   记着有人对我说我们大连根本没有电脑专业维修的 说我维修板卡很专业
然后我就回他说 我也不是维修的很专业 在维修中能把机器,或每一块主板修好的那称的上专业维修的
除非你没有配件 专业工具和配件一定要全
硬件维修其实不难 等会我就以主板说下 修多了 专进去了 那就会不知不觉的感到维修没什么了 BS那些
不懂装懂的 要想学这行 干维修有要从基础学起 先把硬件都弄明白了 象电容 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等
那都是硬件最基础要了解的 然后就是学习电路 这里电路是硬件中最复杂的 也是必学的 记着我学硬件
电路的时候 我们老师把电路一课讲完之后 就拿来一块主板 让我把开机电路和CPU电路量出来并画出来
当时量没问题 画就晕了 不会画也不知道怎么去画 应为当时没有注意讲硬件器件时的器件符号 也不知
道做什么的 最后还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呢
   有人对硬件维修很渺茫 想学电脑硬件维修不知道怎么开始 从哪学起 话说回来了 你连个系统不会做
网都不会上 那学起维修要困难些 建议多买点电脑方面的硬件书 或故障问题的书 多看 多到网上查查质
料 最重要的是多实践的 我学习的时候之前经常都到南方维修网和东方维修网去找些维修方面的质料 我
们那时的教材都还是东方维修网的呢 南方维修网现在好像改卖配件的了 真是失望啊
随着硬件的发展 硬件的维修技术也是要逐渐的提高 其实在怎么发展也不可能都集成在一个芯片里没
有电容电阻把 呵呵 固态电容也有鼓包的呢 硬件工作的条件还都是一样的 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 主要的
是BGA的维修技术一定要练好

   在这我就简单说说笔记本 硬盘 显示器 我这拿个信息产业部的硬件工程师证是很简单的 液晶显示
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一个显视板和一个高压板 大部分液晶故障出在高压板上 硬盘的维修 固件坏的多
主要是用PC3000. 现在ISA的PC3000已经很少用了 PCI版的PC3000是修盘的需要了 还可以恢复简单的坏
道硬盘数据呢 ST盘一般都是用ST的指令修 超级终端 数据恢复我这大部分都手动操作 象误GHOST 病毒
破坏变O字节了 分区丢失等 硬盘磁头坏 那是肯定要开盘的了 在说说笔记本 笔记本里的主板可不和台
式机主板供电一样袄 必须准备好稳压电源好看电流 它里面有隔离电路 充电电路 系统供电电路等 屏暗
屏一般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或到高压板的供电没有 IBM笔记本爱出现白屏现象的 笔记本CPU最不容易坏
的 好了就说到这把
祝那些想学好硬件维修的朋友都技术有所学有所成 做个专业的维修工 希望大
家都要好好的学袄 忽忽~~~

网友:
:D :D 好贴自然有人顶.我来顶一个吧.

网友:
当维修经验看看还行,置顶的资格还不够。

PS:你的维修实例写得太笼统,只写了换什么好,这根本就没有意义,要有具体的分析思路才行。

网友:
是的 管理说的对  是太笼统了   也绝的没必要写的详细点 这篇文章不适合刚学的看
只是说下经验

网友:
说得好,顶就一个字,支持楼主。学习中,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增加我们的经验,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和mlwmlw123 (*小不点*维修)可熟悉?
我发现两个帖子错别字都一样~

网友:
呵呵 那个也是我  ~~~~
我的名的头个字母加数字123

对不起,本站规定会员每小时最多只能发表 3 个帖子。
我晕

网友:
还行。经验而已

应该进一步专题分析。

网友:
这是一篇好笔记,拿下学习,谢谢

网友:
楼主是高手,向楼主学习

网友:
支持原创,尊重原创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顶,继续发扬,继续做好!!!!

网友:
虽然讲的简单点,给大家维修时提个思路也很不错.

网友:
此贴好贴....是要有经验的人才适宜看.....感谢.....

修不来主板 -1 不要发没有营养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