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g硬盘有坏到和红绿块怎么修

楼主(2008-01-27):
是WD80GBB的那种盘,用PC3000查了1头有问题,然后备份了O头写1头,写过之后查了下1头轨道没问题了,然后清空了G表,开始格式化G表,可G表格式化一小会就报错

请问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来维修这个硬盘呢,

网友:
如果固件是正确的,退出3000.先用MHDD扫描一下,如果有X,先、看ERASE能擦除不

网友:
写了后检查1头了没?先重建再不带表格。然后再带表格

网友:
以P重建以P低格
:)

网友:
当然你先清G表, 再以P表重建,之后再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