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3000报错

楼主(2008-01-27):
一台东芝3000触摸球笔记本开机自检过后报错。
Error
Resoure Conflict--PCI Display Controller on Motherboard
Bus:02  device:07  function:00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e:02 Device:0A Function:00
请那位大哥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和主板上连接显卡的那2个插槽看看

网友:
有没有换个显卡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