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烧电源

楼主(2008-01-27):
电源部分烧了5N60,N4148,N5551,用7n60代5n60可否,另有一光耦炸得看不到型号,可否随便一个装上,代用要求什么参数的

网友:
光耦炸得看不到型号!这个不行!你看还有没有同型号的机看下

网友:
用7n60代5n60可以.
光耦可以代用.

网友:
光耦可以选常用的PC817就可以

网友:
7n60可以代换5N60.光耦可以找一个普通光耦代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都可以代。。。。光耦一般对着4脚的都能代了,不是很严格的东西了,7N60功率还要大些呢

网友:
电源管的代换注意电压,功率和电流就可以了。光耦常见PC817,4N35都差不多,只要引脚别接错就行。

网友:
嗯。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呵呵。一般都是普通的。当然也有例外。有的是光敏三极管定义不一样。液晶电源板你到坏的电源板上找一个坏的代上就行。那个开关管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