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9 主板 认不到串口硬盘

楼主(2008-01-27):
A69 主板 认不到串口硬盘 以前是好的 突然就不认了
换硬盘也不认 bios设置没问题
是什么原因 ? 感觉硬盘不加电 等感觉加电后就卡在logo那不动了
硬盘

网友:
????? bios 设置没问题 A69 默认就是打开的 也放电了

网友:
那种问题一般是BGA空焊了,拿去返修就好,不过如果你拆出来过就要看看是不是断线了,呵呵,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硬盘数据线不好,换掉!
硬盘数据线不好,换掉!市场上很多垃圾线,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
刷个BIOS.打一下IDE的值.看是否有断线.
再就是加焊SB.或SB有问题.

网友:
我的V星865PE也是不认串口,但是IDE就认,你测量一下主板上串口的对地阻值一般应该是无穷大还是600左右,我的测量只有300左右,南桥轻微发烫,是不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