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B500K-RL亮下就暗,测量高压板供电20V,有时候是16 ...
LG LB500K-RL亮下就暗,测量高压板供电20V,有时候是16。6V就显示正常。要怎么维修啊

楼主(2008-01-27):
LG LB500K-RL亮下就暗,测量高压板供电20V,有时候是16。6V就显示正常。要怎么维修啊

网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高压板正常工作时电压为16V,没有工作时空载电压为20V.

网友:
16V证明是在工作了,,20V是高压板空载时候的电压,
你那问题可能有高压板坏或者是灯管坏了一根。

网友:
高压板有故障,用替换法查出是灯管损坏还是高压板损坏。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最好把高压板图和高压芯片型号写一下。还有把屏的型号写一下。

网友:
自己认认真真的检查一下,相信一定有收获的。这种问题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