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 fan error报错~~~~~急

楼主(2008-01-27):
一台TCL
笔记本
,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了,屏上报信息为cup fan error,请问怎么样解决?
笔记本

网友:
CUP?
相当有意思
CPU FAN Error
换个CPU风扇吧

网友:
清空CMOS可以用一段时间 最终还是换风扇或温控解决

网友:
十三哥,在网上查了下,说可以在bios设置一下,我看了一下BIOS里面没有这选项,除了换温控芯片和cpu风扇就没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
清洗风扇有时也会好 启动时风扇转不动或风扇本身坏 就会报错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是温控芯片,是什么样的?

网友(2008-03-09):
不过好象IBM的有几款机器,在报这个错误的时候换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照十三说的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