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死机

楼主(2008-01-27):
电脑系统全部格式化,一上网死机,更换过CPU,内存,显卡,硬盘,网卡还是死机,那就是主板问题了,那是主板哪里问题,高手赐教,俺是没招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和网卡有冲突啊,在CMOS设置里面把分配给显卡的IRQ地址禁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板子可以不修了。网卡一般都是南桥控制。如果是台式机就不用修了。

网友:
的确是没有修的价值了,不过再CPU降频试试看

网友:
换个独立的网卡应该能解决.

网友:
你先刷了主板bios再说啊。。。。。。这种故障很难说啊啊

网友:
把主板恢复出厂设置,。。最好呢还是刷新一下bios,,

网友:
在BIOS中把板载的网卡屏掉,
加个独立的,看下先

!!!!!!!!!!

网友(2008-04-02):
嗯 建议加个独立的显示卡试试......................